刷新最新F3飞控软件为什么罗盘不可用了

楼主(2017-06-25):
用cleanflingt 调参时,罗盘不好使  可是下面罗盘的系统图标好使,求解

网友(2017-08-04):
你先看一下配置页面里面的罗盘选项有没有打开

网友(2017-06-25):
标准版是没有罗盘的

网友:
没有罗盘怎么会好使啊

网友:
标准版是没胡罗盘的

网友:
F3罗盘,鸡肋呀

网友(2017-07-26):
你好,我的F3飞控板是带有气压针和罗盘的,板上面带有气压针和罗盘。可是为什么在调参软件上我刷新固件后点击连接会出现连接失败,然后我再次点击连接,连接就成功了。然后调参软件界面右上角的罗盘和气压针没有显示,点击测试罗盘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