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与屏幕的接线

楼主(2017-06-25):
显示屏有红黑黄红,打算与接收机焊接,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教大家。
主要是AV接线的问题,发现怎么弄都没图像,AV接口是怎么接的呢,单根线吗。

网友:
一般白色是音频 黄色是视频 红黑是电源  电源一般有5v12v区别 要先量过了再接

网友:
楼上加1

网友:
楼主的接收和屏幕和我的一样呀,我的AOMWAY接收机少了个黑色圆的那个零件,楼主知道是什么零件吗?蜂鸣器吗?

网友:
首先排除发射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没图像,最后就是发射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东西,我改了一体屏

网友:
黑色负极  红色正极  黄色AV输入

网友:
红正黑负 黄信号 白音频

网友:
感觉奥姆威接收机卖200多好坑人啊。里面也就一个接收模块而已

网友:
红电源,黑gnd,黄video,白a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