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8 固件3.2.1自动调参,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7-06-25):
为了体验poshold定点模式,昨天把玩了一段时间的固件3.1.5升级到了3.2.1,升级过程和开始刷3.1.5的过程一样,非常坎坷,坑很多,又遇上家里电脑崩溃,无法启动,花了很多时间重新恢复电脑,也导致apm的驱动需要重新安装,安装过程很不顺利,win10下再次遇到必须在c盘建立一个一串怪字符的目录,把驱动放在目录里,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刷入固件时也老是出错,显示不能确定板卡类型之类的错误,再次使用apm planner 2才升级成功。曲折过程就不多说了,言归正传:

此前备份了3.1.5的默认参数,也一直没有动过,也没试验过自动调参,这次升级到3.2.1后进行了对比,发现部分参数值变了,另外网上提示的一个INS_MPU6K_FILTER参数可能也变了,因为没记录3.1.5下的数值,只是看到论坛里有说,就手动改成了20.

-----------此处摘抄坛子里的说法----------------------

APM3.2.1版本的,小心这个参数 INS_MPU6K_FILTER这个值为0时,表示缺省(缺省值是20)。但是升级到3.2.1的时候,更换了MPU6000的驱动,导致这个值在初始化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被固件设置成20。这个时候会影响到Z轴的震动,导致油门调节问题。该问题不能通过调整油门PID来排除。故障表现:
1、定高或者是悬停模式下,高度不规则的变化,忽高忽低。变化距离在5m左右。即使是无风状态下高度也不稳。并且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机转速的变化。
2、飞机在低配重下飞行良好,但是增加配重(我增加了220g的航拍),定高变得非常不稳。
3、调参后姿态异常(X、或者是Y的PID)参数异常。
4、飞航线掉高度,定高模式高度变化大等。
------------------------------------------------------------------------------

其他方面,默认的爬升敏感度有变化,具体看下图,另外很多“I最大“有变化,我也不太理解这些“I最大“的意义

在3.2.1下自动调参保存后的数值也在下面,自动调参前,因为不满意3.2.1初始参数效果,感觉不稳,所以已经在3.2.1固件下吧参数修改成了3.1.5默认参数,图中绿色。

自动调参后,横滚、仰俯的pid等参数变化较大,具体见图中黄色标注。

总体感觉效果还是不好,貌似还不如以前,果然像坛子里人说的,自动调参调好的不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自动调参后感觉:
1、快速平飞掉高严重,好像比以前严重,以前没太注意到掉高啊;
2、降落时有事剧烈晃动,最后一次差点翻过来;
3、自稳、定高水平惯性很大,感觉停不住啊
晕!

楼主:
为什么不能发图片?上传到相册里显示正常上传,可是看不到?

楼主:

为了体验poshold定点模式,昨天把玩了一段时间的固件3.1.5升级到了3.2.1,升级过程和开始刷3.1.5的过程一样,非常坎坷,坑很多,又遇上家里电脑崩溃,无法启动,花了很多时间重新恢复电脑,也导致apm的驱动需要重新安装,安装过程很不顺利,win10下再次遇到必须在c盘建立一个一串怪字符的目录,把驱动放在目录里,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刷入固件时也老是出错,显示不能确定板卡类型之类的错误,再次使用apm planner 2才升级成功。曲折过程就不多说了,言归正传:

此前备份了3.1.5的默认参数,也一直没有动过,也没试验过自动调参,这次升级到3.2.1后进行了对比,发现部分参数值变了,另外网上提示的一个INS_MPU6K_FILTER参数可能也变了,因为没记录3.1.5下的数值,只是看到论坛里有说,就手动改成了20.

-----------此处摘抄坛子里的说法----------------------

APM3.2.1版本的,小心这个参数 INS_MPU6K_FILTER这个值为0时,表示缺省(缺省值是20)。但是升级到3.2.1的时候,更换了MPU6000的驱动,导致这个值在初始化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被固件设置成20。这个时候会影响到Z轴的震动,导致油门调节问题。该问题不能通过调整油门PID来排除。故障表现:
1、定高或者是悬停模式下,高度不规则的变化,忽高忽低。变化距离在5m左右。即使是无风状态下高度也不稳。并且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机转速的变化。
2、飞机在低配重下飞行良好,但是增加配重(我增加了220g的航拍),定高变得非常不稳。
3、调参后姿态异常(X、或者是Y的PID)参数异常。
4、飞航线掉高度,定高模式高度变化大等。
------------------------------------------------------------------------------

其他方面,默认的爬升敏感度有变化,具体看下图,另外很多“I最大“有变化,我也不太理解这些“I最大“的意义

在3.2.1下自动调参保存后的数值也在下面,自动调参前,因为不满意3.2.1初始参数效果,感觉不稳,所以已经在3.2.1固件下吧参数修改成了3.1.5默认参数,图中绿色。

自动调参后,横滚、仰俯的pid等参数变化较大,具体见图中黄色标注。

总体感觉效果还是不好,貌似还不如以前,果然像坛子里人说的,自动调参调好的不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自动调参后感觉:
1、快速平飞掉高严重,好像比以前严重,以前没太注意到掉高啊;
2、降落时有事剧烈晃动,最后一次差点翻过来;
3、自稳、定高水平惯性很大,感觉停不住啊
晕!

tt

t1

t2

网友:
意思是说315比321好用

网友:
315也可以自动调参吗?

网友:
没搞过这个

网友: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8-02):
支持楼主,我的s500自动调参还可以,450就傻了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

网友(2018-11-12):
没场地调参 伤心~~~~~~~~

网友(2019-01-22):
感谢楼主,标记备用

网友:
APM更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