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冲浪者

楼主(2017-06-25):
这样加高上八寸桨行不?推力线有没改变到?

网友A:
1.如果你以前有点固定翼基础,那就可以这样子搞,试飞看手动平飞是抬头还是低头,再调整推力线。轻微的抬头或者低头可以调整舵面或者标定飞控来解决。

2.如果你只玩过模拟器,那就老老实实装5寸桨,别用加高了,难折腾。

网友B:
有点担心你的电机座吃得消不 会不会断。。。。。推力线只要按照那个角度延长是不会错的 你这样推力线就变了

网友C:
电机没有做下拉角  可能很难飞吧  会自己抬头

网友D:
怀疑木头抗不了多久电机的震动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担心你的电机座吃得消不 会不会断。。。。。推力线只要按照那个角度延长是不会错的 你这样推力线就变了 ...

那电机座本来就是这样插的,只不我没插到底只是拔出来一点方便装八寸桨。川师,如果上八寸桨电机座应该如何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没有做下拉角  可能很难飞吧  会自己抬头

怎样做拉角?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木头抗不了多久电机的震动

不用木头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以前有点固定翼基础,那就可以这样子搞,试飞看手动平飞是抬头还是低头,再调整推力线。轻微的抬头 ...

5寸桨上5200电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新手,别加高电机座,本身的5寸或者6寸更适合些

网友:
冲浪者上3S5200,重心你考虑过吗,估计要配重才会平衡。

一般玩冲浪者的,3S4000左右最大了。本来就是个练习机,别指望玩远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桨上5200电没问题?

冲浪者上3S5200,重心你考虑过吗,估计要配重才会平衡。

一般玩冲浪者的,3S4000左右最大了。本来就是个练习机,别指望玩远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做拉角?求教

把电机后仰

网友E:
其实用好点的电机用五寸或六寸桨也可以飞得很猛的,别装加高架了,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上3S5200,重心你考虑过吗,估计要配重才会平衡。

一般玩冲浪者的,3S4000左右最大了。本来就是个练 ...

还没想过远航呢,只不过想续航久点。4000能续航多久?如果上5200将电前移或后移来调平衡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后仰

本来就已经有点后仰了,如果再后仰点那不是要动刀了?还是你说的后仰是另一种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好点的电机用五寸或六寸桨也可以飞得很猛的,别装加高架了,也不好看

飓风2216KV1400这电机好不?上大电池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飓风2216KV1400这电机好不?上大电池怎么样?

2216,KV为2450配五或六寸桨更完美,速度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6,KV为2450配五或六寸桨更完美,速度很猛

那不是又要换电机了?

网友F:
2212的2450kv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2的2450kv最好

不够力吧

网友:
这电机座?扛得住吗?最好换长乾丰或更好的桨,动平衡好点,这种廉价桨很容易把电机座震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木头有更好的方法吗?

用穿越机的碳纤机臂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穿越机的碳纤机臂不错

有图吗?怎么改装?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以前有点固定翼基础,那就可以这样子搞,试飞看手动平飞是抬头还是低头,再调整推力线。轻微的抬头 ...

推理线如何确定是否合适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木头有更好的方法吗?

但是这个结构不对,仅一条横板子无论震动还是突然的推力都会有裂掉的可能。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新手不要瞎弄了把基础打好在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机座本来就是这样插的,只不我没插到底只是拔出来一点方便装八寸桨。川师,如果上八寸桨电机座应该如 ...

淘宝有卖加高座,有半年没有玩冲浪者了。我是鲤鱼 不是川师

网友:
而且这种方式加高,即使不考虑推力线,这样的结构也会会加大电机的震动感,建议改成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加高座,有半年没有玩冲浪者了。我是鲤鱼 不是川师

我有一个加高座,还没装好的      长期震动木架会不会散掉啊?改用穿越机机臂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个结构不对,仅一条横板子无论震动还是突然的推力都会有裂掉的可能。可以参考下图

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加高座,还没装好的长期震动木架会不会散掉啊?改用穿越机机臂好不?

木头没啥 多打点胶水就行

网友H:
电机角度往后下压一点,不然的话直接栽地。朋友亲自试过

网友:
试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桨上5200电没问题?

这机型上2200电池最合适了,为什么要用那么重的电池?不合理的搭配效率会低

网友I:
爽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爽飞了吗

还没呢,纠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又要换电机了?

也可以不换,但KV为1400配7或8寸的桨才能发挥好电机的状态,否则电机或电调会发热很多。不用全油来飞也可以的

网友:
2212 1400kv 八吋桨 3s3500~4000ma, 大盖是最佳配置了,慢飞20分钟以上。

网友:
老晋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怎么改装?

我也没改过,看你用木片,不是可以直接换成碳纤片更结实吗?感觉形状和你这木片一样。要注意的是加高电机,飞机会低头,电池尽量靠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角度往后下压一点,不然的话直接栽地。朋友亲自试过

哦,好谢谢

网友(2017-08-01):
问。。。冲浪者重心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