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与电调供电线、信号线交叉,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7-06-25):
在六轴的桨座端安装电机和电调,几番摆设,感觉如图的样子走线比较顺溜,但是不知道如此交叉影响大吗?尤其是电调的信号线!谢谢回复!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影响,我就是这样固定的!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影响都是理论上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一般的小机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植保机之类的话就有这个可能了!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没多大问题

网友:
乐逸机架?

网友:
没问题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小机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植保机之类的话就有这个可能了!

用来航拍,麻烦问一下,问题大概在哪?是电调给电机的三个电流,会影响飞控连电调的信号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影响,我就是这样固定的!

您能拍几个连接图吗?让我也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航拍,麻烦问一下,问题大概在哪?是电调给电机的三个电流,会影响飞控连电调的信号线吗? ...

你这安装没问题的呀!难道你飞的时候感觉被干扰了?

楼主:
果然,你也交叉了,这么看也是受结构所迫!
关键就是选择机臂里面到底是走电调线,还是走电机线
如果是前者,就得看结构了,搞不好就得交叉才顺溜
如果是后者,基本不会出现交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安装没问题的呀!难道你飞的时候感觉被干扰了?

还没飞呢!装到第三个机臂,才反应过来可能有干扰,特此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C:
那是你没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看我的

快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你也交叉了,这么看也是受结构所迫!
关键就是选择机臂里面到底是走电调线,还是走电机线
如果是前 ...

全部都走

网友:
线有没有短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浙江小飞侠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一般的小机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伞折六轴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