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刚起飞乱飞,到低是那里的错?

楼主(2017-06-25):
我想请教一下,我玩的四轴X50,用PIXWORK 飞控,在调试完参数,水平标定和磁校准后,我说去公园试飞一下,可是刚起飞飞行器老是往右乱飞,吓的我不敢飞了,我是个新手,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你没表述清楚,稍稍往右偏移呢?还是直接往右飞走。看你是个新手,一般飞行器起飞的时候由于产生大量气流会扰动飞行器上升的垂直性,导致飞行器有点偏移的感觉,稍稍往反方向打杆就可以,起飞要果断,不要拖沓。如果直接往右飞走的话确定你是不是在定点模式,新手定点模式起飞安全点。确定在定点模式后飞行器直接往右飞走的话去把水平校准了。

网友:
新手应该先用玩具四轴把飞行技术练好在调试机器,另外就是调试机器一定要选在空旷无人的地方。

网友:
新手慢慢练吧

网友:
水平加速度计要重新校准一下 遥控器也要校准一下

网友:
没有调好的确是飘,而且起飞后要马上修正,建议新手用定点起飞

网友:
水平校准

网友:
可能飞的太低,高一点,慢慢修正,不行的话看看校准了没,不要怕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