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mAH电池充进890多电。求解?

楼主(2017-06-25):
今天用A6充电器充电,三块2s850mAH锂电池,充完看了一下充入电量,有一块是890多,不知哪出问题了!有大神给说下哈???

网友A:
因为有一部分以热量形式损失掉了

网友B:
拿分走人

网友C:
正常使用

网友D:
充电器的问题 虚报

网友E:
你这个还可以了。我用乐迪的cb86plus,1500的显示充了3000进入,8000的充了1万多进去,5000的充了8000多进去,无形之中又赚了好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可以了。我用乐迪的cb86plus,1500的显示充了3000进入,8000的充了1万多进去,5000的充了8000多进 ...

,别把电池充坏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一部分以热量形式损失掉了

哦!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分走人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使用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问题 虚报

谢大神,就是说还能充电,但不准了!!!

网友:
这个只能做参考

网友G:
电池久了基本都这样。。。。

网友H:
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太在意

好的,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久了基本都这样。。。。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神,就是说还能充电,但不准了!!!

很多廉价的充电器在测量容量上不是很准

网友:
没关系的,正常使用就好了,只要别冲进去85m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