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 有拆卸视频吗?

楼主(2017-06-25):
我的Hd2 像是插接收模块的那排针在运输过程中被弄松动,虚焊了,导致模块有时候通电有时候断电的,得重新焊接,不过眼镜好难拆,以前又没拆过,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指导拆卸的视频。

网友:
U 管有
其实都是塑料扣链接 慢慢翘吧

网友:
一点一点弄

网友:
慢慢摸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拆开的。

额(⊙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