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穿越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6-25):
基本配置:机架250, 飞控F3,  电机2205 2300kv,   电调30A,   桨5045三叶, 动力电池 1500mah 4s 50c,遥控 天地飞9
问题:能平稳起飞,半米高不动油门,只动前后左右,能控制飞机悬停,再推一格油门,飞机慢慢飞高,此时不动油门,飞机就一直向上飞,飞高二、三十米,减一格油又掉得厉害,根本无法控制高度,更不用说悬停了。第一次玩穿越,想问下过来人,这正常吗?是不是要不停增减油,才能控制飞机高度,比如我想要在10米左右高度悬停,怎么实现?(油门有一格一格的)。请教过来人,谢谢了。

网友:
NaZa飞控就能做到悬停,F3要悬停航拍呢

网友:
f3飞控本来就不是这样玩的,想要定高悬停买apm

网友:
飞控用错 BF+ F3 不是用来悬停用的
要悬停请买DJI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f3不是悬停用的飞控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freerider穿越机模拟器软件,配合加密狗的G4模式可用,能让你知道真正的穿越机就这样。

想悬停玩航拍机,不过航拍机属于无人机,需要登记,申请航线。

楼主:
就是感觉穿越机的高度太难控制。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不动油也往上飞。

网友:
穿越好像都这样

楼主:
推油,起飞,高度半米,此时不动油,能基本保持在半米高度,前后左右都能飞。想再飞高一些,轻推一格油门,这一下不得了,飞机不断上飞,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飞到二、三十米高度,就降一格油,飞机又掉得厉害,很难控高。有人说,电池太暴力,有人说,油门曲线没调好,有人说调参expo. 有人说,不停推油、降油...控制高度。新手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种现象正常吗?还是自己不会飞。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推一格油,你就上升三、五米我也好控制,你飞个二、三十米高,只能推推收收降下,还炸机!

网友:
慢慢练习

网友:
穿越机不是用来悬停的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穿越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新手玩穿越机,最好从小机开始撸。。。

网友:
穿越机不需要悬停

网友:
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起飞,高度半米,此时不动油,能基本保持在半米高度,前后左右都能飞。想再飞高一些,轻推一格油门, ...

才50C的电池就叫暴力???

网友:
正常啊 穿越机本来就需要自己控制啊

网友:
这是穿越机,不是航拍机

网友:
设置下油门曲线

网友:
直接向前飞,要悬停干嘛

楼主:
换两叶桨,柔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