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电流计坏了?

楼主(2017-06-26):
手机怎么不能上传视频呢?看一下照片吧。油门10的时候电流怎么才0.01?电压也不准。电池电压是刚充满的。怎么显示11.14V?是什么原因。飞机配置如下。银燕2212,1400KV 8寸浆,好赢天行者40A电调,APM飞控,有空速计。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油门到100%的时候显示跳到1A一下又降下来了。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进地面站设置,万用表校准,多填几次一直到误差很小

网友A:
话说怎么没有经纬度?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需要校准一下电流计

网友:
校准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怎么没有经纬度?

没显示。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地面站设置,万用表校准,多填几次一直到误差很小

多谢。先试试

网友:
电流计是需要校准以后才能用的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电压,然后看一下飞机上面显示的电压,不一致的话就在地面站里面校准一下

网友:
先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电压,然后看一下飞机上面显示的电压,不一致的话就在地面站里面校准一下 ...

谢谢指点。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