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图像有问题

楼主(2017-06-26):
我的图传是ts351和rc305.接好有图像但是像底片一样的黑白的,晚上试图像有时候正常,白天就像底片一样,大神们,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你对频的问题呀!你找换个其他频道试一下!

网友B:
图传只负责传输模拟信号检查摄像头是否有问题,更换摄像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只负责传输模拟信号检查摄像头是否有问题,更换摄像头试一下

摄像头没有问题,直接接在屏幕上图像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你对频的问题呀!你找换个其他频道试一下!

换了几个频道还是这样,

网友C:
看看频道对应的频率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频道对应的频率是不是一样

我把他从那个壳子里拿出来了,改到屏幕里面了,昨晚正常了一会,现在白天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摄像头试一下,摄像头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摄像头。。。。。。。。。

网友:
改一下你的显示器的显示制式,估计显示制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没有问题,直接接在屏幕上图像有,没问题

那就是图传问题了,排除法,先换图传,再换接收,这样就能确定是哪个设备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频道还是这样,

我刚刚拿着试了一下!肯定是你频道不对的原因造成的!接近点的频率也可以接收图像,就是会出现雪花或黑白!你在重新调一下试试吧!别光调接收机!发射机也可以改频道,说明书上有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拿着试了一下!肯定是你频道不对的原因造成的!接近点的频率也可以接收图像,就是会出现雪花或黑白 ...

我试了下,拿到桌面或者外面图像就是黑白的,拍桌子下面暗一点就是正常的图像,这是不是摄像头有问题,附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拿到桌面或者外面图像就是黑白的,拍桌子下面暗一点就是正常的图像,这是不是摄像头有问题,附 ...

这个和摄像头不搭嘎的!至少我这么认为!或者你检查一下你的天线吧!

网友:
摄像头电压不够,加压。

网友:
这种情况,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