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DIY控爽飞冲浪者回来。

楼主(2017-06-26):
不得不说冲浪者真是好飞机,1200克飞得都是又慢又稳。
配置:
朗宇A2212/kv1400
8060桨
好盈天行者40A
3S/6200mAh/重430克,压头正好
自制2.4g控
回传数据显示,巡航电流5安就够,8安就有非常好的飞行性能。
一代名机,名不虚传。

网友(2019-01-26):
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

网友(2018-08-21):
无图无真相!

楼主(2017-12-30):
引用 网友A:
但双发刚好可以抵消反扭矩哦,
一些高级的固定翼比如双子星,云团都是双发的,续航也都超过1小时

至于反扭嘛,大点的固定翼完全不在乎这点反扭力,尤其是有了飞控,简直是完全不在乎。反正我以后只会选择单发机,因为我特别重视巡航时间。注意是时间,不是速度,也不是航程,我就想在天上慢慢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双发刚好可以抵消反扭矩哦,
一些高级的固定翼比如双子星,云团都是双发的,续航也都超过1小时

同样的云团和双子星,如果改成单发,巡航时间只会更长。可能会出现的缺点就是单发桨太大,不大好起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双发浪费电,效率低。
我之前也不懂,尝试后发现,双发除了费电没什么优点。如果推力不足,换大的电 ...

但双发刚好可以抵消反扭矩哦,
一些高级的固定翼比如双子星,云团都是双发的,续航也都超过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比单发更省电吗

不,双发浪费电,效率低。
我之前也不懂,尝试后发现,双发除了费电没什么优点。如果推力不足,换大的电机,而不是双发。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宇A2212/kv1400×2
好盈乐天40A无BEC×2
8060仿APC正反桨一对

双发比单发更省电吗

楼主(2017-07-15):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上图看下

朗宇A2212/kv1400×2
好盈乐天40A无BEC×2
8060仿APC正反桨一对
这些够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狼星,改的双发

什么配置?上图看下

网友C:
能飞多久?

网友D:
这么大电池,那么小巡航电流...这一块能飞一下午

网友:
做的什么遥控器。萝莉 杀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池,那么小巡航电流...这一块能飞一下午

不是飞一下午,是比2200电池多不了多长时间,这种不合理搭配只会导致效率低

网友:
入门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池,那么小巡航电流...这一块能飞一下午

一下午不至于,40分钟(8安)-60分钟(5安)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飞一下午,是比2200电池多不了多长时间,这种不合理搭配只会导致效率低 ...

2200只能飞10-20分钟,拼命滑翔也就25。效率和效果是两个概念。要论效率,你出门坐轮椅效率肯定高,我们正常人走路效率是比不过你的。

网友F:
那个牌子的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多久?

40分钟(8安)-60分钟(5安)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牌子的好飞。

我飞的是天捷力的x8,其他的不清楚

楼主:
刚才又去爽飞了20分钟

楼主:
5安刚好能平飞,能小角度转弯不掉高。
8安飞起来就随心所欲了,比较能抗风。

网友G:
自制遥控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池,那么小巡航电流...这一块能飞一下午

一下午大概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制遥控 厉害了

目视飞行,也就一百米的距离,三四十米的高度,信号一直是100%,看不出来控的距离。等过些日子用新的双发载机拉下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视飞行,也就一百米的距离,三四十米的高度,信号一直是100%,看不出来控的距离。等过些日子用新的双发 ...

老哥厉害啊 加油

网友H:
飞的脖子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的脖子疼不

佩还别说,玩这个治颈椎病,低头族应该玩玩这个。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这配置,还不得飞半天时间啊

网友I:
今天刚炸了三回,越炸越不好飞

网友:
有没有小的又好飞的机

网友J:
6000多毫安的电池太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刚炸了三回,越炸越不好飞

我的体会相反,飞机越炸越烂越好飞,其原因就是你不再患得患失,放开手脚去飞,反而飞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6000多毫安的电池太沉了吧

还行,真的是不错。加上飞控图传就能中距fpv

网友:
自己做的控一直没用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体会相反,飞机越炸越烂越好飞,其原因就是你不再患得患失,放开手脚去飞,反而飞得很好!

问题是下一次,飞机不平衡了!飞起来很难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真的是不错。加上飞控图传就能中距fpv

完了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下一次,飞机不平衡了!飞起来很难控制了

冲浪者这种飞机,上天平飞后可以大撒把,脱控5秒毫无问题。如果确实感到难飞,应该仔细调调配重和反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视飞行,也就一百米的距离,三四十米的高度,信号一直是100%,看不出来控的距离。等过些日子用新的双发 ...

你的双发载机是哪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双发载机是哪种机?

天狼星,改的双发

网友:
路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