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你好泡泡老师请帮忙。关于mini F4飞控

楼主(2017-06-26):
您好前辈!我现在有一块mini F4的飞控。一直飞的挺好的。最近想加上BB响。手里面有一个WS2812B+有源蜂鸣器。按说明焊接好以后,BF设置好(我所能想到的设置)以后。通过遥控不能打开LED和BB响。
请前辈支招!
前辈如果以前发过这样的教程的话,能不能给一个连接。

LED+BB响

mini F4飞控

连接

调试1

调试2

调试3

调试4

调试5

网友A:
BB+LED背面的引脚定义没看到
主控输出端有五个焊盘,你的BB+LED怎么只连接了四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LED背面的引脚定义没看到
主控输出端有五个焊盘,你的BB+LED怎么只连接了四根线?

您好泡泡老师!LED+BB安装说明上“+5v和BZ+”任选一个就可以!所以我选择了+5v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泡泡老师!LED+BB安装说明上“+5v和BZ+”任选一个就可以!所以我选择了+5v焊接

线没接错,不用遥控器这东西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接错,不用遥控器这东西能正常工作吗?

不用遥控器怎么看能不能工作啊前辈

楼主:
前辈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遥控器怎么看能不能工作啊前辈

上电自检时会叫,低电压报警会叫,
LED按自己想的设置,叫他红就红,叫他绿就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自检时会叫,低电压报警会叫,
LED按自己想的设置,叫他红就红,叫他绿就绿。 ...

这些都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不行啊!

BB响,单独接5V应该会叫,
LED检查起来就麻烦了,你的搞块单片机,写入LED测试程序才能检查出好坏。测试用代码如下: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MAX_LED 1

#define ADD true
#define SUB false

int val = 0;
boolean stat = ADD;

// Parameter 1 = ws2811级联数量
// Parameter 2 = arduino PIN
// Parameter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 MAX_LED, PIN, NEO_RG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 初始化库
  strip.begin();
  // 发送数据,默认每个点的颜色为0,所以初始的每个点都是不亮的
  strip.show();
}

void loop()
{
  // 设置颜色,参数为 R G B,范围0-255
  uint32_t color = strip.Color(val, val, val);
  // 设置某个点的颜色,实验中只有一个,所以只控制第0个点
  strip.setPixelColor(0, color);

  // 下面是产生呼吸灯效果
  if(val>=255)
    stat = SUB;
  if(val<=0)
    stat = ADD;

  strip.show();
  delay(5);
  if(stat==SUB) val --;
  else if(stat==ADD) va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单独接5V应该会叫,
LED检查起来就麻烦了,你的搞块单片机,写入LED测试程序才能检查出好坏。测试用 ...

谢谢前辈!我单独买一个BB响吧!主要用BB响来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