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配置推荐下电机和电调,本人新手望大家指教!

楼主(2017-06-26):
买了一个赛斯纳的Epo空机
具体参数如下
机长:950mm.  翼展:1100mm.  飞行重量:770g.
电池:11.1V 1500-2200MAH 电机:2212KV1000
电调:20A 舵机: 9G*4PCS 遥控要求:4CH 桨:9047/1047
另外请问下如果电调用60安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就是稍微重点,然后就是贵

网友:
电调30-40就可以。

网友:
问题很大,即贵又重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主要是想让大家推荐下合适的电机电调?

网友:
电调用60A就是重了点 其他没什么问题  20A其实有点小了  40A比较合适

楼主:
2216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