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新机了 写了个配置 大家伙给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

楼主(2017-06-26):
大家谁用过给说说里面的配件怎么样 尤其是那个F4集成飞控  感谢

机架:格普美洲豹
电机:银燕RS2306 2400K
电调:beerotor dshot600 30A电调
飞控:F3飞控 或者HGLRC F4V5集成分电板 OSD 电流计 图传
分电板:MATEKHUBOSD7-SE双BEC分电板(如果用上面集成则不需要)
摄像头:雨燕2代 或者雨燕3代带录像版本
图传: FOXEER TM25 带延长线(集成则不需要)
接收机:FRSKY X4RSB
电池:rush 1500 4S电池

网友:
本人出穿越呢,欢迎大家围观

网友:
飞控直接上F4
电池上1300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电机换个便宜的吧,不然不会舍得炸机的。。。

网友A:
哥普机架别买,换ZO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普机架别买,换ZORO

格普的不好? 感觉这个样子漂亮

网友:
电机很骚的,怕是要舍不得飞哦

网友:
2306感觉除了费电,对于5寸机来说没啥用处。。。
不如踏踏实实2205 2600kv又省钱,也不比2306差

网友B:
黑蚁飞塔F4+银燕2306就解决了,怎么这么多东西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蚁飞塔F4+银燕2306就解决了,怎么这么多东西干嘛

飞塔还是算了  夏天那热量  坏一个毁全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普的不好? 感觉这个样子漂亮

重死了,中心不对,机架不是漂亮的好

网友:
兼听则明。

网友:
弄个F4飞控 电调换成好盈乐天或者银燕紫弹30A的

网友C:
电机有点过了,呵呵,2205或2206就行,你要是能飞出他们的极限到时候会出比2306更好的,接收机x4rsb穿越用有点大,美洲豹本来空间就小,老老实实换个xm+吧,反正带osd,也不怎么需要用回传.能用分体尽量别用飞塔,飞塔的坏一点就得全换
忘了说了,你说的swift3是runcam split吧? 哪你估计得换机架了,这个机架放不下3层板,split是分体的,需要在加一层板,所以自己考虑,除非你换betaflight那种一层板的分电板飞控一体的才可以
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点过了,呵呵,2205或2206就行,你要是能飞出他们的极限到时候会出比2306更好的,接收机x4rsb穿越用有点 ...

非常感谢  2205电机当时看了dys storm  那个紫色的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2205电机当时看了dys storm  那个紫色的   怎么样

电机品牌太多,我没用过你说的这些,只要叫的上来的品牌正常用都不会头太大问题

网友D:
全部换低配,炸出来再换新,30元的电机,20a30元电调,100元的210机架,50元的摄像头,图传要好一点的,飞控f3就行了(买两块,难保你焊接不烧板子),遥控要好futaba t8起步或者14sg,好遥控能让你用几年不淘汰。易损件能便宜就便宜吧,先搞两块3s2200 45c的电池就行了(温柔飞8分钟),4s1500电池没4分钟就降落了你还没找到感觉呢,而且4s对新手有点爆!
俺也是新手,最初攒机花了1000毛老头,束之高阁了,最后被本地老鸟逼着花400攒便宜机,真叫爽炸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换低配,炸出来再换新,30元的电机,20a30元电调,100元的210机架,50元的摄像头,图传要好一点的,飞 ...

已经炸出来了  我也是便宜机升级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