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穿越机

楼主(2017-06-27):
华科尔穿越机是不是只可以用华科尔摇控器,其它摇控用不了?

网友:
都是F3的飞控,技术好,换接收不难

网友A:
可以外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外接接收机

怎么接?我有个at9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接?我有个at9s

调成SBUS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成SBUS接上去

要重新设置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重新设置参数吗?

还没试过

网友B:
NONONO,只要接收机配套的换上去即可,和你飞机没什么关系。都是F3或者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NONO,只要接收机配套的换上去即可,和你飞机没什么关系。都是F3或者naze32

我有个at9s直接换上就可以了?不用重新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