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潜水艇

楼主(2017-06-27):
想自己diy一个遥控潜水艇,下水密封和桨叶轴承问题怎么搞,希望高手给点建议,还有接收机在水下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拿分有人

网友:
坐等楼主做完了发教程贴

网友:
好,支持你,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A:
你应该想一想遥控器怎么搞因为一到水里面就相当于接地了。信号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网友:
声呐遥控

网友:
另类技艺,不太懂。

网友:
有线遥控飓防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想一想遥控器怎么搞因为一到水里面就相当于接地了。信号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水下遥控远程只能线控,如果说不超过几十米距离2.4g也行

网友(2017-09-06):
下水一米,什么无线电都白搭,可以考虑用声呐遥控

网友:
低频信号可以稍微在水里面传输

网友:
51模型论坛潜水艇板块有很多牛人

网友:
你应该想一想遥控器怎么搞因为一到水里面就相当于接地了

网友:
发到错误的版块了。

网友(2018-03-24):
300*6      375*4       455*4

网友:
低频段遥控。去船的板块里翻翻

网友(2018-04-27):
有水下推进器

网友:
这想法可以

网友:
遥控器是和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