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sd00775】又来做室内小飞机!机翼制作在5楼

楼主(2017-06-27):
小飞机好是好,不过就是不抗风,一阵怪风就只能上树了,前前后后上了3-4架,继续这样飞丢了做,做好了再飞丢,全手工做会感觉好累,所以直接画图找厂家帮忙切套材   CAD画好图纸

切出来就是这样的了,这个是用3MM的D板,贵

拿出机身和隔板

这样两边夹,粘好

飞机的肚子这样黏上去,先从鸡头开始上胶,慢慢到尾部,鸡头记得对齐了粘

这样就粘好了,记得对齐,位置是刚刚好的

电装还是这套萝丽三代的,才31克,不错的

电机使用的是8523的伟力减速组,用EPP切U型,套到电机位置粘好,这样就能让电机和U型EPP尽量平整,方便固定在机头

就这样放鸡头,会发现电机上翘,这样飞机抬头会厉害,我们需要适当修改一下

电机座后面加一片EPP,这样再放到鸡头,电机就和机身平衡了

粘机座的时候需要稍稍的右拉,就是桨向右边偏一点点再粘

接收机我们再背面粘一片EPP,方便固定

电机线和接收机链接后,接收机电源线伸到鸡头位置,在隔板这里用D板边角料固定一下线路

接收板还有个空余的电机输出接口,不要浪费了,我们在这里插上一个航灯,航灯可以通过开关通道控制
下面是控制视频

灯固定在鸡头位置吧,然后线路往后面走,这里万能的边角料又发挥作用了

然后我们这里做电机座的加固,分别粘万能的边角料顶住电机座,然后粘牢固了

粘尾翼,如果需要开升降舵,可以沿着虚线切开,自己用一次性胶杯做铰链就行

这里需要开转向舵,切开,中间插胶杯条,粘好

粘上尾随,转向舵最下面记得多插一条铰链,查到飞机尾部,然后粘好,这样才能更好固定舵面

鸡头看着不结实,又上了一片边角料

上转向舵,如果需要上升降舵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

装好拉杆,粘好舵面,舵角另外一面也要上边角料加固

鸡头粘发动机盖板,这里最好粘完就用透明胶带捆一下,因为我的飞机多数炸鸡都会撞飞这个盖板,后来捆了胶带就怎么装都只是微微变形而已

电装仓盖板,喜欢粘就粘,我是喜欢方便维修的,所以我只粘后半部分,靠机身宽大那部分我用磁钢粘,方便拿下来检查维修

楼主(2018-12-23):
小飞机确实好玩,安全

网友(2022-04-16):
请教楼主,哪里找厂家帮切啊?

网友(2021-09-11):
引用 楼主:
亲测1S下不会融化,飞机头炸烂了电机都还是牢牢固定着。

你是怎么固定的?我用热熔胶固定720空心杯,很容易就融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发机翼制作
我是用EPP做的机翼,因为够软所以耐炸,机翼上面年已经标好翼肋的定点,由于翼肋已经是全部 ...

楼主,用个是一体接收机吗?遥控器是OpenTX还是萝莉?

网友(2021-07-14):
我也喜欢飞小飞机,就是太容易飞走了,我飞走了2架了,后来没钱做了

网友(2021-03-20):
之前我好像买过这飞机 那时候60两架空机包邮 然后我就放坏了

网友(2020-11-14):
最笨的方法 打出来再刻

网友:
持续关注,同时学习

楼主(2020-10-12):
这个是当时按比例打印出来的图纸,没有量多长,如果你手上有这个图纸,也就没必要知道多长了,打印出来直接裁就是了。

网友(2020-07-31):
请问机翼多长

楼主(2017-06-27):
引用 网友A:
(●大茬[粥].到此一游!~

回复好快哦,我才发就看到你秒回了。

楼主:
占楼发机翼制作
我是用EPP做的机翼,因为够软所以耐炸,机翼上面年已经标好翼肋的定点,由于翼肋已经是全部切好的现成货,直接拿下来黏上去就行,不过粘之前我们要在机翼另一面靠前缘位置粘一条碳杆用作加固机翼

网友B:
漂亮,请务必来我这里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请务必来我这里飞丢

好难丢到这么 远的哦哈哈哈
继续机翼制作,前面的帖子不能编辑了
切好EPP机翼
已经标注好翼肋位置
先在机翼前缘加一条碳杆稍稍加固
然后再粘好翼肋,一共提供了10条翼肋,喜欢的可以全部加上去,我试过6个和8个都可以了

做好之后的飞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是我之前手工切的,机翼加了两条碳杆,其实浪费了,因为还是要拉棉线才能稳固机翼,所以粘一条碳杆就足够
电装仓用磁钢,可以随时打开检修
至此全部放完制作过程了,感谢各位看官。

楼主:
确实很皮实,虽然这个板子看着脆,但是要想换飞机还真得飞丢才行,光炸不行。

楼主:
还行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高产哪。学习学习

不是高产了,是量产~~~

网友D:
除了电机舵机其他的都是自己做的牛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F:
功底是不错的,还是值得回复的。所以拿点分数邹恩

网友G:
电机那样压着,发热的时候不会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那样压着,发热的时候不会熔化?

亲测1S下不会融化,飞机头炸烂了电机都还是牢牢固定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底是不错的,还是值得回复的。所以拿点分数邹恩

感谢您的拿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

飞机做得多有心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机舵机其他的都是自己做的牛

肯定要自己做,才能更好玩嘛。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那个ca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那个cad图

当然不能,还是需要自己摸索去做才有意思的。

网友I:
如何转弯,只有一个舵机如何同时控制升降,不会就让他依靠机翼来提供升力吧,这样不是很灵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转弯,只有一个舵机如何同时控制升降,不会就让他依靠机翼来提供升力吧,这样不是很灵活啊

就是依靠机翼的升力,加油门就能产生升力,而且只要一点点的油门差距就能产生很大的升力,所以只需要转向就行,当然如果你喜欢有升降,可以自己加的。

网友:
厉害,有图纸没有

网友J:
我上次做的完全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做的完全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就要检查下,是否电池过重,是否重心不对,是否动力不够。

楼主:
图纸网上搜就有,是一个PDF的

网友(2017-08-28):
开怀大笑是对好心情的最好诠释

网友(2017-12-10):
自己3d打印的么

楼主:
找厂家切

网友:
飞控是用什么呢

楼主:
没用飞控

网友:
看了这么多次  没发现原来是高肥帅你啊

网友K:
我直接改了翼展加长加宽加上翘,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直接改了翼展加长加宽加上翘,还没试飞

小布厉害哦,本来都很长了还加长?上翘好评,更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飞控

哦哦

网友L:
有没带尺寸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带尺寸的图纸

图纸本来都不带尺寸的,就按照百分比打印出来直接1:1切。

网友(2018-01-24):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小飞机做得不错哦,我也一直想做空心杯小飞机,一直不知道怎么驱动空心杯电机,就想问下,你的萝丽接收机带有空心杯电机驱动么?驱动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