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大家模拟超声波定高效果到底如何啊

楼主(2017-06-27):
我说的是只使用超声波模块模拟输入apm,模块几块钱一个,有意义吗??或者推荐个好的模块,数字的有点贵,不想折腾了

网友A:
超声波模块没有纯模拟的,那种便宜模块的输出是一个脉宽信号,信号的时常就是实际反射时长,也就是声波一个来回的时间。

精华帖里面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用arduino转成apm识别的iic接口信号的。

那个模块我买过精度很高,可以到1cm。剩下就看apm定高pid的调节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模块没有纯模拟的,那种便宜模块的输出是一个脉宽信号,信号的时常就是实际反射时长,也就是声波一个 ...

我说的是只用那种超声波模块直连apm,不用另外的arduno

网友B:
直连的和那种arduino转换的成本差不多吧,我用的是arduino转换的,成本15,效果还可以,室内飞稳稳的

网友:
意义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连的和那种arduino转换的成本差不多吧,我用的是arduino转换的,成本15,效果还可以,室内飞稳稳的

是自己买两块小板刷程序吗?怎么做的啊?按网上教程?能指导下具体采购网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己买两块小板刷程序吗?怎么做的啊?按网上教程?能指导下具体采购网店吗 ...

论坛搜下就行,材料淘宝搜下就行,都差不多,成品也不贵,50左右

网友:
厉害了,有大神带一带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