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

楼主(2017-06-28):
这种电能用在航模这方面吗?12v12AH持续放电30A,重量800克

网友A:
不行 放电电流太小了 而且重

网友:
固定翼看行不行,这保护板不能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放电电流太小了 而且重

12000毫安800克不算重吧,就是放电电流少

网友:
固定翼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00毫安800克不算重吧,就是放电电流少

还是比较重的同样的用聚合物锂电可以放电200a甚至还要多

网友:
可以的,固定翼fpv的话很好用的,

网友:
800可也不轻啊!

网友:
这重量和LIPO比其实不算太重,价格比LIPO便宜
这种电池放电30A肯定没问题,但也应该接近着电池极限了,压降肯定很快,飞航模保护板得拆了
我有一个三洋20700的6000MA电池和LIPO 3500MA的电池,同样飞25分钟下来 6000的电池3.72V  3500的电池 3.66V,所以18650电池放电电压比较低,得放到3.3V左右才能基本放完

网友:
保护板拆了,可以用,主要是起飞困难,巡航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航拍四轴能用么?我有一坨三星的4P4S的,算了下标示18650-26F,搜索了下是2600毫安的,4P是不是就10400毫安的了,才16节感觉比我的4S 8000锂电池要轻好些

网友:
放电不行

网友:
能当电包。

网友:
多轴也可以用,每轴独立供电,,

网友:
30a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