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视频眼镜如何选择

楼主(2017-06-28):
各位skyzone  sky-01眼镜好用吗?我想买个眼睛,但是穷人只能买便宜的或者是收模友的,请大伙看看行吗

网友A:
我上次在展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错的眼镜,便宜又好用,这是他们家阿里巴巴的店铺,你可以去看下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8173365315.html?spm=a26286.8251493.0.0.fT5kQi

网友B:
这个在用,没用过其它的,只能说说个人感受,视角有点小,双接收好评,清晰度还可以,没有自动搜频,对频有点麻烦,没有DVR,不能录像,前置摄像头和头追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用,没用过其它的,只能说说个人感受,视角有点小,双接收好评,清晰度还可以,没有自动搜频,对频有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BR眼罩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在展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错的眼镜,便宜又好用,这是他们家阿里巴巴的店铺,你可以去看下https://de ...

好丑啊,还是单接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C:
眼镜感觉上skyzone性价比高,有钱上肥鲨hd3。或者有个gwy还是什么也可以,但是是眼罩那种

网友:
都要上千的

网友:
整个二手的先玩玩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镜感觉上skyzone性价比高,有钱上肥鲨hd3。或者有个gwy还是什么也可以,但是是眼罩那种

固定翼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