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的小穿越机有毒

楼主(2017-06-28):
新买的一个小穿越机,通道什么都调试好了,没有开任何混控,贴地飞还算正常,加油门飞高以后,往后飞,推杆都没什么用,请问吧友们飞机中了什么毒

楼主:
另外水平面校准n次依旧是这样,贴在地面飞飞机还是水平的,一推油门飞高以后就往后飞

网友A:
是不是线松啦。。。。。。。。。。

网友B:
飞机找你报仇,让你控制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找你报仇,让你控制塔

这台飞机连水平都控制不好,望一边倾斜,微调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松啦。。。。。。。。。。

你说的是哪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根线?

升降。。

楼主:
我的是ppm接收机,如果线松了就不会是单单升降有问题

网友C:
起飞后“漂移”是正常的……要通过“俯仰”+“横滚”手动稳定……
但你又说打竿都没用,那么就是你飞机自身的问题了……等于说只有油门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后“漂移”是正常的……要通过“俯仰”+“横滚”手动稳定……
但你又说打竿都没用,那么就是你飞机自身 ...

其他通道都有反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油门俯仰控制不住,自稳模式会往后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后“漂移”是正常的……要通过“俯仰”+“横滚”手动稳定……
但你又说打竿都没用,那么就是你飞机自身 ...

我是在室内飞的,室内漂移应该没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室内飞的,室内漂移应该没那么严重

哎,换个机吧……

网友D:
遥控器舵量中位应该有问题,把遥控器再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舵量中位应该有问题,把遥控器再多看看

通道都调到1500了,关键是如果是中位有问题,低油门贴地飞一点问题都没有,油门一大就控制不了

网友:
补线是否合理?ppm很受影响的 特别是大油门的时候  电场变化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