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啊!

楼主(2017-06-28):
为毛ccd3调参半天,不管怎么调一飞就翻!!!众大神救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反改升降2,左右反改副翼1,自转反改方向4

谢谢已修正,已炸机,修复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里吗?我改了没用。

前后反改升降2,左右反改副翼1,自转反改方向4

网友:
确实是桨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以后要重新校准遥控,你只要起飞能自己旋在空中不乱转乱翻,就说明你现在的飞控输出都是对的,动作反 ...

是这里吗?我改了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示可以改成电机反转,但是为什么方向反了?前面变成后面了,侧飞也是反的,转向也是反的。

改完以后要重新校准遥控,你只要起飞能自己旋在空中不乱转乱翻,就说明你现在的飞控输出都是对的,动作反了其实就是遥控反了,重新校准遥控或者简单点直接在遥控里面反相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间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即可,如果你是焊接的,肯定要重焊,然后同时把桨也换过来就好了。 ...

表示可以改成电机反转,但是为什么方向反了?前面变成后面了,侧飞也是反的,转向也是反的。

网友:
你的电机貌似庄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擦电机转向都反的,怎么办?是不是要重焊电调啊?

电调和电机间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即可,如果你是焊接的,肯定要重焊,然后同时把桨也换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电机转向都反的,怎么办?是不是要重焊电调啊?

网友:
电调信号线的顺序

网友:
一看你的桨就是装错了

网友:
把蓝桨装机尾黑桨装机头,你这个装法只有地平线的飞控能飞

网友:
黑的和蓝的换个位置

网友B:
飞机翻的原因:(CC3D飞控)
1:上桨不对,正确的是R字母的桨上黑色子弹头,所有有字的一面向上
2:地面站的飞控安装角度有问题,我们都给您默认好了的。YAW应该是180度才对
3:飞控上接电机的顺序不对,左上为1号电机,右上为2,右下为3,左下为4,如果买的是我们组装好的套餐,此条可不用管
4:电机转向有问题,1/3号为顺时针转,2/4为逆时针,我们组装好的此条也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翻的原因:(CC3D飞控)
1:上桨不对,正确的是R字母的桨上黑色子弹头,所有有字的一面向上
2:地面站的 ...

谢了换过来了但是为什么又自旋了?

网友:
桨装错了

楼主:
我是CC3d的飞控,不知道怎么装桨哎!

楼主:
风力朝下而且电机间隔转为什么还是自旋啊?

网友:
看你图还是不对!首先按8楼所说看1234号电机的转向对否(桨先别装),4个电机的转动方向都对了再装桨:1/3号电机装反桨,2/4号电机装正品桨。建议你先看看相关的贴子如泡泡的,有很多基础的东西需要先补下。如果连正反桨都呒知是咋回事,就急着上电上桨,定会出事,自旋还是小事,小桨也会割肉导致出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翻的原因:(CC3D飞控)
1:上桨不对,正确的是R字母的桨上黑色子弹头,所有有字的一面向上
2:地面站的 ...

哥们,yaw航向怎么搞啊?

网友C:
初步看桨叶肯定装反,把机身两边桨对调一下,上面跟上面调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步看桨叶肯定装反,把机身两边桨对调一下,上面跟上面调就对了。

我说的是第一图啊!别搞错了!

网友:
对了你这是自紧电机,一定要保证黑色的子弹头的顺时针转,装标有R字母的桨,装在1或3好电机位。(机头左上为1 右上为2,右下为3.)

网友:
哈哈哈,反桨啦

网友:
不要自己瞎折腾,多看教程多学习,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飞起来了为什么高速自旋然后就失速了。

网友:
不是桨就是电机没装对~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力朝下而且电机间隔转为什么还是自旋啊?

自旋一般是桨装错的同时电机旋转方向也错了,最终效果是风力仍然朝下,负负得正嘛。

但是航向的输出是反得,飞控自动锁尾的时候反馈动作和实际相反。

比如飞控觉得现在飞机偏左了,他指挥飞机向右旋转恢复,结果飞机执行动作是向左旋转,结果原来越偏。形成自旋。

一般搞不清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对四轴飞行器本身的飞行原理,尤其是航向控制也就是yaw轴控制的原理不清楚。

这个轴是靠反扭来控制的。

就是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速度差。

所以飞控规定正转的接成反转,反转接成正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又不影响其他两轴的动作,因为你桨也同时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一般是桨装错的同时电机旋转方向也错了,最终效果是风力仍然朝下,负负得正嘛。

但是航向的输出是反 ...

哥们,这上面画的是电机转向然后r是桨,哪里错了?会不会是航向错了你知道在哪里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这上面画的是电机转向然后r是桨,哪里错了?会不会是航向错了你知道在哪里调吗?

网友:
哥们,首先知不知道什么叫正反桨?如果确实知道,按8楼8楼所说装桨,并检查各电机转向是否正确。自己瞎折腾,又不说清楚你的状况,估计以后不会有人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