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解锁不了

楼主(2017-06-28):
(图片)

网友A:
HUD显示“Accels inconsistent”:加速计出现读数不一致

网友B:
加速计数据读取有问题

网友C:
哪个版本的PIX?

网友:
可能硬件有问题,先重新校准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的PIX?

pix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计数据读取有问题

加速计重新校准了,也一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D显示“Accels inconsistent”:加速计出现读数不一致

如何解决?

网友D:
可能跟磁干扰有个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跟磁干扰有个哟!

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

看看在别的位置可否有问题,坚持最近有无加装备,屏蔽线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在别的位置可否有问题,坚持最近有无加装备,屏蔽线有无问题?

卖家说温度有关,他说冬天调校的,夏天热,找个空扩的地方,中午放半小时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温度有关,他说冬天调校的,夏天热,找个空扩的地方,中午放半小时就好。

你是什么时间飞的?应该在地面站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早上没时间,都在晚上试的,有前晚意外解锁了,今晚又不行了

网友E:
拿着飞机水平转一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着飞机水平转一圈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加速度计校准一番。。。。。。。。

网友: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