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一号电机抖动

楼主(2017-06-28):
如题,刚刚把飞机装好解锁推油门以后电机一直抖动,是怎么回事,也不像焊虚啊,电调也没烧,反正一推油门就抖动,哪位大神知道,帮忙指点一下啦,本人用的f3飞控

楼主:
好像写错了,是f3飞控

网友A:
先检查你34号电机信号线是不是接反了。从图上看是错了,白黄应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你34号电机信号线是不是接反了。从图上看是错了,白黄应对调。

刚才检查了一下,电调坏了

网友:
什么电调 什么固件

网友:
看来要换电调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拆了重装一边注意绝缘!!

网友C:
电机线 虚焊? 这几天飞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 虚焊? 这几天飞了没?

飞个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调。

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