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增程

楼主(2017-06-28):
at9s用哪种增程合适?改麻烦吗?

网友A:
你是打算飞多远啊,飞太远续航也是个问题啊,还要搞增程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加上个433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飞多远啊,飞太远续航也是个问题啊,还要搞增程

两三公里很远吗?这个摇控也就一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个433呗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个433呗

选切羔还是非凡?

网友:
用433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切羔还是非凡?

听说切糕好

网友:
增程也就是信号功放而已,放大器嘛,选个稳定点的就行了,遥控器输出信号到增程再通过天线发射就是这样,论坛里应该有类似的帖子,搜一下吧。品牌大同小异,只看功率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arkbid433

你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在用?

是准备用

网友:
正常玩够用了

网友:
增程去机场黑飞

网友:
加个功放能满足你了

网友D:
有很多増程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増程的帖子

找不到唉

网友E:
增程分几种,最简单的办法是遥控天线换定向天线,距离能拓展接近一倍,比如原装天线2km,换定向天线能到3.5-3.8km,这个最省也简单,坏处是用起来遥控器要对飞机方向了,没有全向天线那么随意,方向偏多了效果就下降。 再一个是原装天线加功放,好处不用说当然是距离能远一倍多到2倍,原装2km,加功放可以到5km,坏处是干扰大,功放一开图传差不多就挂了。3是加功放再加增程天线,距离能拓展到7-8km,当然极限还能更远,不过对角度要求就高了,不能愉快的玩耍。
上述是不改变遥控信号频率的搞法, 想更远就是433了,品牌不少不做推荐,有ark  切糕,也有剑侠的433,还有非凡或者果子,各有特点看自己选择了,距离到大几十k也是可以的,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有地方飞飞机??

网友:
我的at10二代怎么200多米就-80db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程分几种,最简单的办法是遥控天线换定向天线,距离能拓展接近一倍,比如原装天线2km,换定向天线能到3.5 ...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程分几种,最简单的办法是遥控天线换定向天线,距离能拓展接近一倍,比如原装天线2km,换定向天线能到3.5 ...

果子带增程的吗?

网友E:
果子有飞控,也有433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飞多远啊,飞太远续航也是个问题啊,还要搞增程

5公里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子有飞控,也有433增程

你用过果子不?

网友:
没有用过,只是大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