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接受机有问

楼主(2017-06-29):
炸鸡把接收机的胆电容炸掉了,电容上面写着107c 04AH4,107c是型号,04AH4是生产批次吗?

网友:
找天地飞的售后吧

网友A:
功放模块也烧了吧,建议反厂维修

网友:
自己难得搞定吧

网友:
很容易就搞定,有坏天地飞的我收。不过价格便宜

网友:
前面小A是avx标志 107是电容值 c是额定电压 04AH4是批次号

网友:
107是100uF,钽电容的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模块也烧了吧,建议反厂维修

怎么返厂啊,贵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返厂啊,贵不?

不贵,百度天地飞售后电话,先打电话咨询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过段时间有时间了准备返厂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