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计校准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7-06-29):
前两天发帖子问电流计的问题。才知道要校准。今天校准了一下。问题出来了。电压校准没问题。可是电流不能校准是咋回事。选择402,一开始电流会变动。改完后变动幅度很大。一会0,一会0.27,一会又1.2,我还以为需要多校准几次呢。后来频繁断电填写电流数。可是最后就变成0不动了,油门开到50%,电流才1.几。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电流很少看我是

网友:
我也准备校准

网友A:
电机空载时的电流比较小,实际电流要装上桨叶飞起来才知道。对比可参考电机效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空载时的电流比较小,实际电流要装上桨叶飞起来才知道。对比可参考电机效率表。

我校准的手机号是带浆的。朗宇2212电机8寸浆50%油门的情况下电流才1A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