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飞fpv不知道用哪个飞控

楼主(2017-06-29):
小胖子想装个飞控,但是自己从来没用过飞控一类的东西,想着玩fpv,怕飞太远了回不来,所以想装个飞控,但是不知道该选用哪个,对这块完全就是一个小白,求大神指导,从网上看了一个,也不知道行不行,上图吧

网友:
U22 果子 pix固定翼这三个吧

网友:
apm够用;有钱的话,想折腾就pix,简单就果子。

网友:
别用u2sg,硬件太次,软件不稳定

网友A:
apm咯,没试过成功返航,等楼主试水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U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咯,没试过成功返航,等楼主试水

apm我一哥们试过自动返航降落,成功

网友:
有钱u22稳定简单! 没钱喜欢折腾2就f3飞控刷inav功能多~ 国外现在很流行玩inav

网友B:
不管多轴,固定,一直apm,只要设置正确,没问题

网友:
正在用非常好用

网友:
没用过飞控建议用U22,APM,pix什么的要折腾,切糕的简单化

网友:
我用的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多轴,固定,一直apm,只要设置正确,没问题

V尾apm也行吗

网友C:
飞近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近点不好吗

没想飞多远,但是我怕失控

网友:
arkbird的控 最新2.0 没钱就1.0有淘宝旗舰店   配合他家433 功能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我一哥们试过自动返航降落,成功

远航吗?一直不敢远航试自动返航,在可视范围返航总是往一个方向一直飞,然后就不敢再切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航吗?一直不敢远航试自动返航,在可视范围返航总是往一个方向一直飞,然后就不敢再切返航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这个状况是不是定位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V 烧

???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我一哥们试过自动返航降落,成功

每次都能成功,但是有时候会在落地后翻倒,请教一下

网友:
用u22简单方便我用了半年了没发现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都能成功,但是有时候会在落地后翻倒,请教一下

这个我不清楚了,毕竟不是我弄的

网友:
非凡F2 也不錯用

网友:
当然切糕了,切糕算飞控里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