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两个坑_有刷电调和稳压芯片

楼主(2017-06-30):
社会处处是坑,电子器件,航模设备也不例外,但有坑你拍踩就是懦夫,固步自封,不能进取。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z0520thl1ay&auto=0

网友:
好奇0.03的那个11⒈7能用不。

网友A:
视频里有句话觉得还需商榷:

5v1.5A折算到7.5V1A

印象中7805,117之类的是线性稳压,而且是串联稳压。
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就是多少电流,输入输出压差就是稳压器吃掉的部分,这部分功率都发热消耗掉了。

所以无法这样折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有句话觉得还需商榷:

5v1.5A折算到7.5V1A

好问题,我不是学电子的,正好交流下!

楼主:
如果电压高出的全被消耗了,  遥控器就不会选择 3S 电池, 2S当然更好了。
压差 * 7805自己消耗的电流 (大概200ma) 才是被吃掉的

网友:
降压稳压电路分两种:
一种是线性的,一种是开关的(也就是DCDC)。

线性的就是消耗掉,
线性的也分两种,常用的是串联的,比如1117,7805这类
还有就是并联稳压的,常见的如TL431,稳压管这类

DCDC降压的就是模型常说的UBEC,这类才可以用你说的折算法。

选3S或者2S是由设计决定的,有些只能做妥协。
比如普通的电调,在2S和3S可以带的舵机数量不一样,就是因为它用的是线性稳压,3S时候损耗大,可带的舵机数量就少了。
舵机和飞控之类供电电压5V比较多,所以只能稳压了。

线性稳压大部分效率低,但是精度高,干扰小,价格便宜。
开关稳压刚好相反。(小功率时候,大功率另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高出的全被消耗了,  遥控器就不会选择 3S 电池, 2S当然更好了。
压差 * 7805自己消耗的电流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议你可以实测下。

网友A:
另外7805自己消耗电流离200mA远着哪

7805厂家实在太多,我查到其中一种,7805自己消耗电流约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7805自己消耗电流离200mA远着哪

7805厂家实在太多,我查到其中一种,7805自己消耗电流约5mA ...

是压差 * 200mA, 不是说损耗
下面有个 OUT R,  如果能按   r * i * i 来算 7805的损耗,那就方便了。

等等, 带了频率,那么这应该是电抗,而不是阻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议你可以实测下。

刚做了试验,你是对的,   压差 * 电流 被 7805 全转化为热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