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搭载SP rceing F3飞控测试 -CHINAFPV

楼主(2017-06-30):
先说小胖配置:天空端:                      LD2814 kv1100  9*6桨                       天行者60A
                      ES08MAii 舵机
                      FX1177摄像头
                      SP raceing F3飞控
                      CHINAFPV 4S10000 mah电池
                      天9接收机
                      TS5828+原装棒子天线
         地面端: 鹰眼显示器+枫叶14dbi
                       天9遥控器
先说下视频,主要测试了飞控的操控性能,稳定性,以及自主返航和被动返航(视频中没有,因为返航是第一块电池测试的,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dvr录像被覆盖了,)实测证明不管是手动返航还是失控返航都是稳定可靠的。

      在chinafpv 各路大神的指导下,我也渐渐学会了调试F3飞控,本人没有穿越机基础,如果有穿越机的BF,CF基础很容易上手。而且PID的调节,对飞机姿态控制很稳,以前用u22飞以为飞机已经很稳了,用了F3才知道什么叫稳。可以根据不同机型和天气来调节PID,使用mwosd,可以使用遥控器和osd来调节pid,很方便。

网友(2017-08-01):
好像只要有GPS就能返航

网友:
你的f3普通版吗?还有你的gps有没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我也刷了inav,但是遥控器不能控制电机。刷bf,cf遥控器不能控制舵机

要解锁,收到卫星才能解锁

网友A:
求教程,我也刷了inav,但是遥控器不能控制电机。刷bf,cf遥控器不能控制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等教程,有教程我也跟着搞个F3玩玩,楼主快出教程啊,急死人啦

快了,f3固定翼专用飞控快出来了,到时候肯定造福大家,敬请关注chinafpv

网友B:
板等教程,有教程我也跟着搞个F3玩玩,楼主快出教程啊,急死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帖

哦。。。。。。你能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大神,跟别人学的

请问教程呢?等好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就是牛。。还第一次看到sp f3装在固定翼上的资料

不是大神,跟别人学的

网友E(2017-06-30):
F3如何返航?没有GPs

网友:
拿分走人  谢谢楼主

网友F:
f3可以自动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3可以自动返航吗

内容已经说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F3如何返航?没有GPs

有gps,可以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已经说了,可以

厉害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G:
为毛看不了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毛看不了视频呢?

你手机不行

网友:
终须有看到用F3了,我用过固定翼,可是一直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教程。

教程还在制作当中,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还在制作当中,敬请期待

好的。

网友I:
有群号吗  是不是用的ina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群号吗  是不是用的inav固件?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3如何返航?没有GPs

看内容,看视频,gps17颗,怎么不能返航呢

网友:
顶一下,F3刷inav固件外加GPS模块,支持返航。

网友:
好玩固定翼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J:
什么固件?pid具体调能详细说下嘛?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固件?pid具体调能详细说下嘛?楼主

inav固件,我只有小胖的pid,可以用遥控器对着屏幕调,很方便

网友D:
大神就是牛。。还第一次看到sp f3装在固定翼上的资料

网友:
我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