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会修b6电源吗?

楼主(2017-06-30):
小白对这个是真的无力,只懂一些基础电路知识,输入是正常的,通电一会儿会发热,但是指示灯不亮,无输出,改怎样检测啊?好捉急

网友A:
直接换个,没有修理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没有修理的必要

我只是不会检测问题出在哪儿  就换个小零件的事情 没必要换

网友:
检查输出端整流器和电容

网友:
逐级测量 判断问题在哪 降压 整流 滤波 稳压 滤波输出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吧,做工一般

网友:
淘宝买比修便宜

网友:
换一个吧,页眉多钱

网友:
好多大神的找一找吧

楼主:
刚修好。二极管跟涤纶电容引脚碰在一起了,烧坏了,我在坏电蚊拍的电路上拆了一个3kv222的瓷片电容代替原来的630v222的涤纶电容,二极管拆的24v明纬电源,

楼主:
成功准备后续加个小风扇散热

网友:
山寨电源,买一个适配的电源真的不贵,我以前买过一个戴尔的12v18a,一个可能也就18块吧。还有一个服务器电源12v55a,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