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功率,扭矩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6-30):
大佬们好。先说下个人的目的,是要我用无刷做扭力稍微大一些的齿轮驱动(驱动小车),暂时选定一款800kv的无刷电机(12v供电)和一个30A的四轴飞行器电调。因为转速过快,所以设计了齿轮组减速,以增大扭矩(输出转速大概500以下)。就是不知道无刷电机能否上齿轮减速,经过减速能否输出足够的扭矩。试装电机如果不成功,那么修改成本会非常大,所以想来求教一下关于无刷电机这方面的具体知识。网络上的回答版本非常多,有说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有说是根据负载计算的,也有说根据电流和功率,现在不知道该听谁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多大车?2216 800kv的话再配减速组跑起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车?2216 800kv的话再配减速组跑起来问题不大。

至少5kg ,履带驱动,两个电机

楼主:
一两米每秒跑起来就行了,不需要高速

网友:
小车做大扭矩使用大齿轮减速组不太现实,一般做小车都用28.35.36.54这几个级别的内转子无刷,环奇,卡斯特等等,根据你自己的速度自己计算转速来选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