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机架设计中。。。求建议意见

楼主(2017-06-30):
RT,前几周入的坑,准备自己设计一个机架

4mm碳板 195mm轴距(怕是会有不少propwash) 5寸桨
目前不算线路,胶带一类的东西的话大约230g
用的racestar的FC+ESC+OSD+PDB的板子,这样应该只要再加上一个VTX和一个RX就齐了。。。

暂定racestar的2205电机

请大神们看一下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谢谢

楼主:
才发现天线都没画2333333
PS:上面的壳子部分估计是3D打印

网友A:
天线画了就被桨给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画了就被桨给打了

这个不至于。。。上面那个壳子上扣个洞,天线是往后上方伸的。。。我主要是指没有算天线的重量

网友B:
看上去很眼熟的样子,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设计真的要叫设计吗?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C:
是我的话我肯定把把摄像头前面净空了,尽量不让浆出现在镜头中。看你的图设备基本是裸奔,还有天线3楼说的在理——天线一歪分分钟钟切了

楼主:
加了天线以后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话我肯定把把摄像头前面净空了,尽量不让浆出现在镜头中。看你的图设备基本是裸奔,还有天线3楼说的 ...

哦哦确实。。。忘记天线会弯这个问题了。。。我再考虑一下怎么改

楼主:
找到一些固定式的直天线。。。不知道这种天线图传质量如何?

网友C:
秀下我的210/180架子
84轴距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眼熟的样子,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设计真的要叫设计吗?真的有必要吗? ...

主要是我自己想做一个机架。。。不想买(自己也是在学工程所以有机会设计的话就自己设计了)

确实和很多挺像的。。。这个我不否认
必要性=0,不过是我自己用,不是去卖钱的。。。好玩,锻炼到作图技巧就好

真要说和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话。。。这个机子是只能用那种AIO的FC,所以能做的稍小一点,轴距缩到195对于一个5寸来说挺小的(气流干扰也会大,如果不可接受的话就改大一下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秀下我的210/180架子
84轴距小鸡

诶你的架子怎么这么轻的。。。
敢问厚度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诶你的架子怎么这么轻的。。。
敢问厚度多少?

2mm的碳板,不含电池61G,去掉3D打印件还能再减1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的碳板,不含电池61G,去掉3D打印件还能再减10G左右

哇那还真是轻

楼主:
改了一些东西,换了L形天线现在质量控制在220g左右不带电池

网友:
审美疲劳了 没啥赶紧补

网友:
才入坑几周就开始设计机架了

楼主:
小更新:改了一下盖子侧面的出口,电机的线应该可以比较容易的出来了。。。

刚才想到可以在前面的两个机臂上多加一些防装的突起,一来可以防严重炸机,二来可以让重心稍微偏向前面一点。。。对于这个大家怎么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D:
楼主的设计,仅仅是一个框架而已。请问:考虑各种器件的物理尺寸了吗?考虑安装位置了吗?考虑重量和强度了吗?

网友:
设计一个两轴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设计,仅仅是一个框架而已。请问:考虑各种器件的物理尺寸了吗?考虑安装位置了吗?考虑重量和强度了 ...

零件的建模都是按照我目前选用的零件来做的,所以尺寸不会有大问题(留了一些些余量)

默认是5寸桨,2205,安装孔都有

强度的话我没仔细算。。。不过fpv kabab的机架也是4mm,机臂比这个细,没出啥事,所以我当作强度足够即可
EDIT:这个东西的问题就是兼容性几乎为零,只能用那几种硬件(电机,桨无所谓,主要是飞控必须是多合一的那种,否则装不进去,如果强行要普通飞控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是ESC就要分布在机臂上了。。。我感觉那样的话旋转惯性会太大,而且没啥意义)

网友E:
老实说不怎么样,飞控都放不下吧,天线这样装飞起来后都朝地面了,不好吧,不过支持自己换图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说不怎么样,飞控都放不下吧,天线这样装飞起来后都朝地面了,不好吧,不过支持自己换图制作

飞控在中间啊。。。
用的是那种AIO的飞控所以FC,ESC,OSD都在里面的
不然肯定放不下

网友F:
我建议不要用那个AIO,减震很难处理好,而且摄像头位置太矮,视线里面桨很闹心的。不如用传统的一层esc一层fc,缩空间重量摄像头可以用mini swift甚至micro swif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不要用那个AIO,减震很难处理好,而且摄像头位置太矮,视线里面桨很闹心的。不如用传统的一层esc一层 ...

诶是这样啊。。。AIO是都有这种问题么?还是只是这个型号才有震动问题。。。

摄像头的话。。。我得再研究下。。。我现在用的这个好像已经是micro swift那个大小的了(16.6mm高)(fpv照相机好像很多都是索尼某个型号的变体,所以很难缩到比本体小)。。。(banggood上见过更小的,但是那个没有任何安装方式,很蛋疼)

如果我改用双层的板子的话,摄像头位置会被顶上去,应该也能同时解决你提到的视野里面有桨的问题了。。。总之感谢你的建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秀下我的210/180架子
84轴距小鸡

做的 真不错

楼主:
刚才大概想了一下,也许可以转成传统的ESC+PDB,FC+OSD的两块板配置,然后再改一改上层的结构

FC之类的用四根长螺丝固定,螺丝穿过FC再固定一块碳板作为顶盖,顶盖作为相机底座。。。这样我觉得能行。。。不过这玩意也就直接变成另一台机子了233333

不过后来看了一下那个AIO FC的测评感觉好像还好?并没有看见有人说震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的建模都是按照我目前选用的零件来做的,所以尺寸不会有大问题(留了一些些余量)

默认是5寸桨,2205 ...

如果考虑全面了就好。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些固定式的直天线。。。不知道这种天线图传质量如何?

不好

网友G:
机臂中间的镂空过了点吧,感觉要么取消,要么分成几段镂空,其实也重不了多少。还有,,,摄像头角度不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臂中间的镂空过了点吧,感觉要么取消,要么分成几段镂空,其实也重不了多少。还有,,,摄像头角度不能调 ...

嗯有道理。。。一段长的镂空的话强度可能还不如细一点不镂空。。。

摄像机角度确实是调不了的。。。体积所限。。。请问一般飞手都是调到多少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