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如果显示器准备放乐迪控支架上怎么选

楼主(2017-06-30):
乐迪AT10二代,准备配fpv显示器,计划用支架固定在控把手上,请问7寸鹰眼还是5寸小飞手啊?谢谢!7寸会不会太重了,不想用三脚架那么招摇。

网友:
七寸的显示器稍微大一点,你再加块电池,份量不轻了。

网友:
低调一点好。。。。

网友:
感觉5寸要适合些

网友:
还是眼镜吧,沉浸式的感受超爽的

网友A:
小飞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手还行

没有必要5寸  hdmi吧,是不是5寸  hd就行了?

我只是偶尔玩玩,不想投入太多,暂时不想买山狗,这就是飞机侧无法录像,是不是先搞个口袋fpv练练手?这个的优点是配合手机可以省钱,100元左右,还可以录像,缺点是时延、清晰度差,但是我目前是450,不是穿越,想航拍,先fpv体验,没有穿越机,所以时延也不是大问题,就是不知道口袋清晰度差多少,对了,手机显示可能阳光下根本看不见,晕

网友:
太重了,最好用脚架

网友B:
小飞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手好用

hd  还是hdmi呢?你用的什么图传发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5寸  hdmi吧,是不是5寸  hd就行了?

我只是偶尔玩玩,不想投入太多,暂时不想买山狗,这就是飞 ...

我有一个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