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加高电机座后的推力线

楼主(2017-06-30):
对冲浪者加高电机座后的推力线作了调整,老司机们帮看下有没需要修改的。

楼主:
用了5200电才压住头重心才平衡

网友A:
机机都搞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都搞裂了。。。。

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

泡沫电机座那里,裂这么大的口子。。。。。

网友B:
怎么X8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C:
我的x8没有做拉力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X8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上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8没有做拉力线处理

那你飞的时候飞机是低头还是抬头了?

网友D:
重心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飞的时候飞机是低头还是抬头了?

正常飞,没有出现问题,冲浪者需要大点的电池压鸡头要不然容易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改变了

重心向后移了,所以电池要向前移。5200的刚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心向后移了,所以电池要向前移。5200的刚刚好

重量越靠近平衡点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量越靠近平衡点越好飞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不一样?上图看下?

形状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状有一点点

我的是188火凤凰版

网友(2018-05-29):
你的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