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9DS天线问题

楼主(2017-07-01):
上次40米高空坠机。好像中间的线断了,这个影响大么?还是换R6DSM上去好一点,还有就是要怎么修复?,天亮出门试机。

网友:
2.4g炸成5.8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们售后?有QQ联系方式么

qq联系 28504169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天线,这里买只需要3元/根,天线破损是对距离有较大影响的,建议及时更换。
可以联系我们售后沟通购 ...

怎么联系你们售后?有QQ联系方式么

网友A:
建议换天线,这里买只需要3元/根,天线破损是对距离有较大影响的,建议及时更换。
可以联系我们售后沟通购买。
qq: 28504169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的?自己出邮费吗。好像不划算.,不如下回买东西带几根了

是的啊

网友:
我的也坏了,顶到天花板了

网友:
买几个天线慢慢换

网友B:
天线的内置线断了,套个热塑管,焊上,再用烙铁烫一下,紧缩后照样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天线

某宝有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有卖?

有呢,,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内置线断了,套个热塑管,焊上,再用烙铁烫一下,紧缩后照样可以玩。

只断了尾巴上1厘米,并且只断了心,外面还有层胶怎么焊?表示电子厂耍过几年烙铁的人没办法

网友D:
1.肯定不行,距离会大大缩短
2.R6DSM的距离是R9DS的一半都不到
3.应急的方法:把黑色热缩管部分(里面有铜套)减掉,然后再仔细减掉天线的外层屏蔽部分,留26-28mm的银色部分就可以用了,比没有铜套的距离短一点,但是也够用,比你用R6DSM会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呢,,特别多

是否可以拆路由器天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肯定不行,距离会大大缩短
2.R6DSM的距离是R9DS的一半都不到
3.应急的方法:把黑色热缩管部分(里面有铜 ...

谢谢,飞场感谢,意思是把热缩管套着的哪个东西不要了,剪掉!然后把灰色屏蔽皮剥掉26-28mm对吗?

网友E:
淘宝很多啊,买来换就行了啊,ipex接头2.4g模型天线…对于你的大四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买ipex转sma的延长线,然后接2.4g四叶草天线,固定到你的大四轴上,绝对爽!

网友F:
找售后要一拫

网友G:
上次炸鸡后换新机机了哈,,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炸鸡后换新机机了哈,,不错不错

新买了一个    原来的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售后要一拫

免费的?自己出邮费吗。好像不划算.,不如下回买东西带几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很多啊,买来换就行了啊,ipex接头2.4g模型天线…对于你的大四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买ipex转sm ...

我只敢目视飞,要看着鸡鸡心里才踏实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飞场感谢,意思是把热缩管套着的哪个东西不要了,剪掉!然后把灰色屏蔽皮剥掉26-28mm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