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来说说机子调试到怎样算是OK

楼主(2017-07-01):
自组的机子能飞起来是挺容易的,但是要飞的好,这才是最难的吧,后期的调试过程总是最磨人的,特别是开源的APM和PIX,调试PID真是太让人头疼了,只是也有人说手动旋钮调PID很简单,昨天下决心去手动调个参,看教程看了很多遍,算是做了点功课的,但是飞的时候,发现自动调参的PID用着还可以吧,然后,,就没有手动调了。除了面对未知的轻微恐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子到底要调成怎么样啊?我的机子定位是航拍,飞的标准应该向大疆看齐,怎奈没飞过DJI,所以感觉也是不知道应该调试成什么样。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1,飞行时(还有快速飞行时)不抖动,不晃(这和机子硬件关系也很大啊,抖不抖直观点硬挂相机可以看)
2,自稳,定高时能比较稳定,不掰杆时偏移少(这是调啥,D吗?)
3,定高,飞行时不掉高(这和硬件也有很大关系,把5607换成了5611,貌似可以不需要超声波了  ),定点定的住
4,GPS飞行模式下,刹车及时,就是停杆即停
5,对YAW轴,是不是需要调的“硬”一点呢。

吧友们给点意见啊,要是有调试PID的心得就更好啊!

最后附上我的机机图

楼主:
唔,竟然已经8级了  ,好呗,都靠签到啦,可是连一台机子都没有彻底调好,心塞

网友A:
我的观点。挂云台相机。。做各种航拍动作没有出现果冻效应。
还有超过2-3米每秒的下降速度。机子不晃得慌。
满足这两个条件就算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挂云台相机。。做各种航拍动作没有出现果冻效应。
还有超过2-3米每秒的下降速度。机子不晃得慌。 ...

我之前也大概这样观点,但是挂云台后,很多细微的震动观察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大概这样观点,但是挂云台后,很多细微的震动观察不出来呀

只能从拍下来的视频里看了
还有
从飞控日志里看。

网友A:
大轴距更容易做好平衡。
飞控修正更容易
相机重点不容易果冻。
转速低点不容易果冻。
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轴距更容易做好平衡。
飞控修正更容易
相机重点不容易果冻。

同意,不过关于手感方面的神学,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

网友C:
在你自己提的要求下加这2条
硬挂相机 油门推到底 飞机不掉高 视频无抖动
高速转弯也是硬挂机器不抖

以上在poshold和stabilize mode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自己提的要求下加这2条
硬挂相机 油门推到底 飞机不掉高 视频无抖动
高速转弯也是硬挂机器不抖

直接定点硬挂相机不震动都挺难,硬件差是硬伤。顺便问下,快速飞行掉高是调定高的P吗?

楼主:
呀,发现打错了,2的,调D应该是在5后面

网友D:
通过果冻   观察,个人感觉都不如导出分析日志来的方便、精确、量化,提现科学  研究  探索精神,而不是凭感觉!振动可以查看imu记录,这个是默认关闭的,可以设定打开进行记录;三轴抖动这都可以通过曲线分析直观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果冻   观察,个人感觉都不如导出分析日志来的方便、精确、量化,提现科学  研究  探索精神,而不是凭 ...

怎么说呢,看日志是有效,但是分析起来有点难,而且,关于手感方面的,日志就不起作用了。不过看到你的自动分析日志的软件,待会儿试一试  。我的飞控减震做的还可以,在0.5以内。哦,对了,硬挂,果冻很难避免啊,和机子的硬件有很大关系,有什么看法吗?

ezk

网友E:
硬挂相机建议参考ft的三轴,用钢丝的方式,看视频效果不错,是个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挂相机建议参考ft的三轴,用钢丝的方式,看视频效果不错,是个diy

用钢丝挂着调是吗?,,我这个是,680,不好挂啊

网友:
反正我没有调好

网友: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看日志是有效,但是分析起来有点难,而且,关于手感方面的,日志就不起作用了。不过看到你的自 ...

如果加了减震床的话 日志没什么用了
机架减震更重要 要用平衡好的马达和木浆普遍震动很小

手感就是调stabilize roll 和pitch
高速飞行掉高或者越飞越高一般还是机架震动引起的 基本上是桨的动平衡不好 或者机架设计不行导致 机架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了减震床的话 日志没什么用了
机架减震更重要 要用平衡好的马达和木浆普遍震动很小

掉高硬件有关,看到过一个分析表,定高稳不稳有四个方面,大至各占四分之一,我的机子浆和电机虽然都不怎么样,不过做过平衡,勉勉强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