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无阻,阵雨天冒雨上天

楼主(2017-07-01):
周六的来临,迎来自制飞翼的第二次上天,下面是是配置,翼展1.2m ,apm pro飞控,a433,2216 1240kv9寸折叠桨,两块2200毫安格式3s电池。
特别说明:这是我第一次用kt板做这种满装备fpv用载机,可谓费劲心思设计机舱,加固翼型(其实整机肋骨都是用非常薄弱的kt板做的,只为粘合后保持翼型,终极秘诀是,工程装修用发泡剂……具体请魔友留言后透露详细方法)通过几次飞行验证,此架飞翼,不管从强度,气动稳定性都不比成品机差,第三次试飞就一口气飞了3公里500m高,哦,对了,因为材料尺寸原因翼展只有1.2m但重量却高达1.5kg感觉飞行略重,喜欢飞翼有喜欢折腾自己做朋友,把尺寸调到1.4或1.6m

网友:
技术人才,顶

网友A:
快说下制作方法吧     涂装很骚

网友B:
用kt做骨架,发泡剂填充强度应该没问题,但应该重量没有全泡沫的好

网友:
为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t做骨架,发泡剂填充强度应该没问题,但应该重量没有全泡沫的好

说的很对,小翼展飞机不可全面填充,选择机翼前缘,或根部优化填充,经多遍测试,填充好的翼型强度和韧性可以和epo泡沫相比,注意,喷胶时一定要开两个孔,一个注胶一个排气,不过其重量是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说下制作方法吧   涂装很骚

旨在之意是让喜欢手工同是喜欢fpv飞行的朋友,用最少得资金,做出相对好用耐用耐玩的低成本航模(制作要点稍后点出)

网友C:
发泡胶是个好注意,应该重量增加不明显吧

网友:
放假回去也做架耍耍,多轴玩着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泡胶是个好注意,应该重量增加不明显吧

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可打太多,它在干的时候会膨胀发泡,掌握一下两边的量就好。

网友:
不错,也想做飞翼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你这个飞翼比较重,我是ft  spear  魔术板做点,105cm翼展,配置和你一样,mini  apm     2216等等  1.2G柏通图传,A433    全部930克    单边飞13.6公里,不错的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