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电池电压总是充不满?坏了吗?

楼主(2017-07-01):
(图片)

网友A:
多充一会儿试试,一直充,直到充满为止

网友:
电池压差大,是不是内阻太高了?

网友:
平衡头挑出来低电流充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确定一下是电池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我的cb86出现这问题,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充一会儿试试,一直充,直到充满为止

都冲了7个小时,好没有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冲了7个小时,好没有充满

我的电池是充满之后就正常了,完全不影响其他使用,第二次充电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充不满的情况。

网友:
可能已经废了。

网友:
什么充电器?可以用独立平衡充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