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买了电机估计买错了!

楼主(2017-07-01):
3508,4110.4822那个效率高些,同样是390kv

网友:
买了电机估计买错了,买了还是没买?买了就一个一个试

网友:
这个不好做对比

网友:
功率当然是4822的效率高了,这还用说

网友:
楼主没有详细的配置及重量.....这个问题没有大神能解答你....

网友:
自己实测才是王道

网友:
毫无疑问,4822拉力最大,功耗也最大。3508应该是最小的。效率问题,与工艺结构有关:用镀银线,漆包铜线,铜线的纯度,矽钢片的导磁率,等等,都会影响到效率。与电机型号关系不太大。不要生拉硬扯。

网友:
你想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这个和起飞重量和桨有关系,电机都有自己的高效率区间的。怪电机效率不如怪自己不想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