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机经常会无缘无故掉下来

楼主(2017-07-01):
收的二手babyhawk。飞飞蛮好玩。但是有几次无缘无故的掉下来。开始我以为是电池问题。后来不同电池都出现过。用的是天地飞的susb接受机。直接绑在摄像头后面。是不是失控触发f3的失控保护了?我天地飞从来没失控过,这接收机在180机架上也没失控过?难道是离图传太近了?求达人解答。

网友:
累了休息一下不行吗?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细

网友:
掉下来就是失控了。。。。

网友A:
多少V电压掉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V电压掉下来的

肯定在7v以上,难道是接收机电压不够失控?

网友:
是不是插头连接问题

网友:
我前些天也是同样情况,而且掉下来时马上看接收灯是正常亮的,f3也不用解锁,直接推油就可以飞。
昨天换了接收,现在还没有再出现掉落。

网友:
电压过低 失控吧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是转弯掉的。

网友:
供电?问题么,还是?

网友:
失控了,起飞前拿着各种角度试一试,拉一拉,调整天线位置,这些sbus的天线都很坑,淘宝买一把2.4g天线换了吧,我以前天天掉,几十米都掉,没办法,刚刚好被阻挡了就失控了

网友(2018-04-29):
天地飞地面距离有点近,我果断换的睿思凯,

网友:
我遇到的掉下来是插头碰到飞控板,造成短路重启,另外是推油门超过一半模式从自稳变成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