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架飞起来总是跳楼

楼主(2017-07-02):
新手一枚,刚入手的450四轴新西达套装,cc3d飞控,起飞还比较平顺,发现一个严重问题,不定时个别螺旋桨转速时高时低,四轴直接跳楼,起飞一次跌一次,那一个惨,机架摔裂,电机变形。用的天7的遥控,3s2200电池,以前玩过固定翼。

网友:
换电调,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调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
f450那是多大的穿越机啊

网友:
买个套机玩玩

网友:
你这个是多旋翼

网友:
重新调参一下,不行将1,2和3,4通道电调互换一下试试,注意电机方向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机与电调是香蕉头对插的吧?最好是校正电机转向直接把连线焊接起来。我以前也出现这样情况,焊好后就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全部改为焊接试试。

网友:
就是电调问题。不稳定

网友:
cc3.d还是吃力的换个控吧

网友:
CC3D才几十元。。。。楼上提的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