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固定翼可以用口袋fpv么?

楼主(2017-07-02):
固定翼可以用口袋fpv么?口袋fpv和普通接收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可以用,口袋fpv是用手机做显示器,可以做vr眼镜。普通接收机是连接显示器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口袋fpv是用手机做显示器,可以做vr眼镜。普通接收机是连接显示器的!一样的

谢谢

网友:
机型和能不能用  是两码事啊!!

网友:
表示有点蒙圈。。。。。

网友:
可以手机当屏幕

网友B:
可以用 我就在用 只是分辨率不行  说是有延迟 但是我在穿越机上也没遇到延迟

网友:
手机相当费电  不是一般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我就在用 只是分辨率不行  说是有延迟 但是我在穿越机上也没遇到延迟

穿越也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也能用么?

完全可以 不过每一家的产品不一样  反正我买那个我是能百分之百确定 可以飞穿越 没有延迟 缺点就是  相当耗电  手机飞不了多久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