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测试d10距离

楼主(2017-07-02):
手上有个闲置的d10白色 ,上次论坛里看见地面拉锯200米不到 我有点疑惑所以做了个测试。控电是九弘2200 接收机是rx1002
先上图

实际地面距离大概在460米左右 在460的时候会断断续续 480米彻底断开 。 空中如果高度不低于120的情况下 应该飞800没问题

网友A:
怎么测的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的

地面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测的

我说的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用什么软件

哈哈 本来是想用手持gps测距来着但没电了 只好用百度地图从起点打了个点再到断点的位置再打一次最终位置在彻底失控的位置。一共480米

网友:
可以   够用了

网友:
测过了,900多米,谷歌地图

楼主:
感觉这个控参差不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本来是想用手持gps测距来着但没电了 只好用百度地图从起点打了个点再到断点的位置再打一次最终位置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谢谢提供数据!赞一个!

网友:
我只有200多米 就失控了   我天7  400米 哎心酸

网友:
距离太近了。。。。。

网友:
好测试设置个失控保护,失控了自动打舵机。我的五百五十米

网友:
你用哪个版本

网友:
哇塞好腻害。

网友:
我买了这控 觉得天线 和座子设计真烂 那么长的棒子 有卵用 除了携带不方便 距离无优势 还有什么好的

网友:
上到飞机上面 距离更准确
天7拉距2.8KM不失控路过

网友B:
有的电磁环境下华科尔确实不行,找不到原因,我在公园就遇到过,离开那里就没事,还是射频做的不行。华控是用来飞别人家飞机的好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磁环境下华科尔确实不行,找不到原因,我在公园就遇到过,离开那里就没事,还是射频做的不行。华控是 ...

有时候几十米就失控 可能被阻塞式干扰了

网友(2017-09-18):
这控真不行啊。别用,爱丢鸡

网友:
1002接收以前天上拉过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