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做避障的话,怎么给APM接入尽可能多的传感器呢?

楼主(2017-07-02):
       想做避障,但是小白一只。装机后想起避障才发现....目前我知道的APM可以接传感器的接口是A0-A9,其中现在用A0超声波,打算A1接红外(还没有尝试)

       然后就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接入传感器了TAT!!

       请问其余的几个接口可以按自己喜好接入传感器么?可以的话,在APM的哪一个名称的pde文件中改变传感器相关编程呢?

网友:
I2C 啊
APM壁障没太大意义了 EKF都处理不来了

网友:
绿色按钮在哪个位置?

网友:
处理器不行啊,你可以换个pix

网友:
apm是8位的芯片,效果不好。此外,超声波的效果也很一般。建议:算了吧。。。。。

网友:
换英特尔

网友:
建议用PIX用 四面八方都可以搞避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