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如果是win10的系统可以用F3有刷飞控的驱动吗?

楼主(2017-07-02):
如题。
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什么XP得或者是WIN7得教程。本人第一次接触,不知道win10的系统能不能安装驱动。求大神指教。

网友A:
win10相比win7集成了大量驱动,很多都可以直接连接了,少数需要自己装的,装法和win7一致的。

win10推出几个月我就直接升级到了win10,用了这么久,也就碰到ISP的驱动被win10禁用了,在高级启动里面选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就可以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相比win7集成了大量驱动,很多都可以直接连接了,少数需要自己装的,装法和win7一致的。

win10推出几 ...

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与操作系统关系不太大。

网友:
1直用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