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遥控器加个充电板,以后不用买电池

楼主(2017-07-02):
因为遥控器用四节五号电池,一般的供电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搞了两块手机电池,,寻思这充电还是个问题,总不能再扣出来充电吧,正好手边有个充电宝,把充电宝充电板放进去,充电就解决了,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4000毫安时,估计个把星期都不成问题

网友B:
咦,控的供电不是2s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控的供电不是2s起吗?

这一个是四节五号电池6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个是四节五号电池6V的

那你两块手机电池,3.7~4.2,加了升压稳压吗?

网友C:
废物利用,赞!用的几s电池5v好像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两块手机电池,3.7~4.2,加了升压稳压吗?

加了个充电宝的稳压模块,5v稳压输出还可以充电,现在发现一个小问题,充电的时候不能开机

网友D:
升压不行啊,如果没电了是突然没电,看不到电压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赞!用的几s电池5v好像不够呀!

这个遥控器刷了固件之后可以改报警电压,最低3.7伏也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不行啊,如果没电了是突然没电,看不到电压降啊

加的充电宝的板子,板子上有电量指示灯,而且两块电池有4000ma,充满一次很长时间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充电宝的稳压模块,5v稳压输出还可以充电,现在发现一个小问题,充电的时候不能开机

充电宝电路就是充电和放电不能同时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电路就是充电和放电不能同时使用的

小问题,也不会边充电边用的,完全不是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充电宝的稳压模块,5v稳压输出还可以充电,现在发现一个小问题,充电的时候不能开机

那应该是充电宝模块的保护功能,我的充电宝也这样

网友:
动手能力不比较强。

网友E:
会不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很重

不会,两块手机电池和原来四节五号电池感觉不到差别,手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

废物利用了,充电宝充不住电就让它发挥下余热

网友G:
我以为是改造个太阳能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是改造个太阳能充电板

谁会给遥控器改个太阳能上去,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H:
充电五小时 装逼一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五小时 装逼一年半

一年半我得再加上几块电池才行

网友I:
你2电池串联在7v左右是经过充电宝模块输出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2电池串联在7v左右是经过充电宝模块输出电吗?

原来是两节电池串联加了个1117稳压,但是有点发热,也不好充电,两节并连加个充电宝稳压输出5伏,4000ma容量

网友:
废物利用,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两节电池串联加了个1117稳压,但是有点发热,也不好充电,两节并连加个充电宝稳压输出5伏,4000ma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两块手机电池和原来四节五号电池感觉不到差别,手感很好

那还好啊

网友J:
我一直都用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一直都用5号充电电池

哈哈,不如我的容量大,我的充电五小时,装逼一年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电路就是充电和放电不能同时使用的

某米原装的可以同时使用,换了块山寨的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某米原装的可以同时使用,换了块山寨的确实不行。

被你猜到了,这就是某米山寨的充电板,能充电就算它赢了,不要求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某米原装的可以同时使用,换了块山寨的确实不行。

哦,小米的还有双向稳压功能。有机会试试

网友:
你还不如用14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如我的容量大,我的充电五小时,装逼一年半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