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可以刷固件,可是进不了地面站

楼主(2017-07-02):
为什么我的f3飞控可以刷固件,但进不了地面站,求大神解答,有连接O S  D?

网友:
驱动装了没?

网友:
如果你的osd安装在第一端口就不行,usb也在第一端口,建议osd连接第二端口

网友:
要先断开OSD

网友:
支持四楼说法。

网友:
我更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