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7-07-02):
一个无刷电机运行过程中测量电机三根线其中一根的电流为4a,那么此时电机的运行电流是4a还是12a呢?望大神解答!!

网友:
你应该测电调的供电侧。

网友:
一个电流回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
4a测出来是有效值,要测流经电调的电流

网友A:
直接买个50元的功率计就知道电流是多少了,测电调端的电流即可。

理论上大概是这样子的,学过电工学的应该都知道,现在的无刷应该是交流三角形驱动,所以电流是固定的,应该都是4A,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表,测的交流电还是直流电,交流电应该通过一个公式转换成直流(真值和有效值),电流具体已经忘记了,电压的话大概是乘以根号2。

20年前学的,不能够保证这些都还记得没错,也不能够保证这些都还适用现在的模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50元的功率计就知道电流是多少了,测电调端的电流即可。

理论上大概是这样子的,学过电工学的应该 ...

我测量的是电机端的电流,目前手头只有钳形表

网友B:
很好奇为啥不直接测总的电流。却测的是高频交流电电流

网友:
测直流电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为啥不直接测总的电流。却测的是高频交流电电流

手头只有个钳型表,不能测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个钳型表,不能测直流电流

原来这样啊 高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个钳型表,不能测直流电流

电流乘1.5得到的大约是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乘1.5得到的大约是总电流

好的,回头找个电流表头再测测